[ADI] 太阳能充电管理芯片LT3652

楼主(2016-08-02):
原理图如下

设定的最大充电电流为1A,实际在输入电压21V~25V时,在电阻R34上的电压只有50mV左右,不是100mV,也就是说实际的充电电流为500mA,这与数据手册不符合;后来我去掉了电阻R29,也就是不使用功率跟踪的功能,当输入电压为16V时,在电阻R34上的电压有100mV左右,这时充电电流为1A,但随着输入电压上升,在电阻R34上的电压逐渐减小,充电电流减小,输入电压25V时,电阻R34上的电压50mV左右,这现象与数据手册描写的不一样,希望使用过该芯片的人帮忙解答一下,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用CN3722吧
CN3722是一款可使用太阳能电池供电的PWM降压模式充电管理集成电路,具有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CN3722非常适合对单节或多节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722具有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在恒压充电模式,恒压充电电压由外部电阻分压网络设置;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对于深度放电的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所设置的恒压充电电压的66.7%时,CN3722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减小到所设置恒流充电电流的9.5%时,进入充电结束状态。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722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其它功能包括输入低电压锁存,电池温度监测,电池端过压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等。

网友B(2019-09-07):
引用 网友A:
用CN3722吧
CN3722是一款可使用太阳能电池供电的PWM降压模式充电管理集成电路,具有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点跟 ...

cn3722没有自动重启功能,给电池充电可以,给有的手机充电当太阳能电压低了再次升高手机不能充电,需要人工干预!

网友A(2019-10-24):
是的,CN3722是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不能直接给手机充电。
能用太阳能直接给手机供电的芯片下个月可以面世。

网友C(2020-03-17):
我想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也遇见相同的问题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