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实现组网定位

楼主(2016-08-02):
想利用无线进行定位,在没有信号的地方。如:救援队在森林或比较沙漠等没有信号的地方里搜救某人(没有卫星电话的情况,且要实现实时位置监控),不能通过GPS和GPRS把坐标信息发送到后台服务端,后台需要监控搜救队员的位置信息,这时能否利用无线技术组网来行成一个所有目标的相对位置,然后把所有的信息依次传递最后形成统一的接口传给指挥中心,每个队员身上的设备就像是一个基站一样,可以接收其它队员的位置信息然后进行转发。
      这样只要在指挥中心有卫星定位(卫星通信)在利用队员的相对位置坐标就可以知道所有队员的位置信息了。
      那么有没有适合这样情境下的技术么。或者还有其它更好的策略。
      多谢。

网友A:
不用GPS,可以用北斗定位。

网友B:
目前GPS+GPRS是最成熟的  也是最适合的,有几家模块还不错

网友C:
北斗北斗北斗

网友C:
既然是救援队 没手机信号肯定要带对讲机或电台了  数字化的应该是带位置共享和跟指挥部联系了

网友C:
北斗只能单纯反馈位置给指挥部 那东西非军用不可能给你高频度收发数据 还得用电台互相对讲

网友D:
“每个队员身上的设备就像是一个基站一样,可以接收其它队员的位置信息然后进行转发。”
  如何保证队员间的有效通信距离?

网友E:
每个队员身上的设备就像是一个基站一样,可以接收其它队员的位置信息然后进行转发

我有个同学当老师,在研究这个,名词我忘记了。

网友F:
北斗可以实现

网友G:
扩频通信+固定微型中继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