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请教:线宽比焊盘的宽度大,这样的线如何走 ?

楼主(2016-08-02):
附图一为 功放AW8733A的封装尺寸图,可以看出,焊盘的宽度为0.200±0.050mm;
附图二为 PCB设计推荐图,这里推荐铜线的宽度是0.75mm;
附图三为 封装截图。

请问,推荐的线宽 比 焊盘的宽度还大,这种线如何走 ?

谢谢 !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A:
他推荐的仅仅是电源线,电源线进去焊盘的时候可以改小一点,但要保证尽可能的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推荐的仅仅是电源线,电源线进去焊盘的时候可以改小一点,但要保证尽可能的短。 ...

学习了,谢谢大侠指点 !

不仅仅是电源线,还有喇叭的输出线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网友B:
照做即可
引脚处可以和焊盘同一宽度
但是进线需要宽的
这种情况适合很多芯片 可以用铺铜工具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做即可
引脚处可以和焊盘同一宽度
但是进线需要宽的

学习了,谢谢版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