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M451上接W25Q64,打算用QSPI,搞了N天没有成功

楼主(2016-08-02):
谁知道怎么弄快来教教我,我要死了。。。。。

网友A:
找个STM32下的例程参考下,应该会很快找到原因。

网友B:
QSPI没用过哦。正常spi已经用过了。都很正常的

楼主:
已解决。
HOLD信号没有处理好导致W25Q64不接受指令。

网友C:
使用该接口,用户可以一次性传输包含多达16个8位或16位数据的传输队列。一旦传输启动,直到传输结束,都不需要CPU干预,极大的提高了传输效率。该协议在ColdFire系列MCU得到广泛应用。
与SPI相比,QSPI的最大结构特点是以80字节的RAM代替了SPI的发送和接收数据寄存器。
第一次听说这个,寄存器换成了RAM而已,不知道怎么玩。接口貌似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HOLD信号没有处理好导致W25Q64不接受指令。

HOLD信号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LD信号该如何处理?

送指令的时候不能是0----输出1给它就OK

网友E:
QSPI的难点应该是在怎么玩那80个字节的RAM。

网友F:
来学习学习,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G(2017-09-01):
您好,有源码吗?我都弄了好几天了,没弄出来。能发我邮箱吗?1611829251@qq.com

网友H:
噢,原来如此。学了一手。

网友I(2018-07-30):
引用 网友G:
您好,有源码吗?我都弄了好几天了,没弄出来。能发我邮箱吗?

STM32F103 DMA方式读取spi flash(W25Q64),读一会儿就读不出来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5900-1-1.html?fromuser=wyfzgy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