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116功耗问题

楼主(2016-08-02):
配置如附件所示,功耗为30UA是否正常,不改变灵敏度的前提下,是否有其它方式可降低功耗

网友A(2018-06-25):
改变带宽试试呢

网友B:
或者频度也可以

网友C:
降低扫描频率。
I2C是否外部上拉了。加了外部上拉功耗会降一些。

网友D(2018-08-20):
3116本身功耗就比较大   待机也得20u以上   可以尝试用PSOC4   我们有现成的程序和硬件设计      可以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