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 做最小二乘法 使用的是 UD RLS方法,请教怎么用c语言...

楼主(2016-08-02):
求教啊,数学不好,看不懂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多项式最小二乘法拟合?加我QQ1507622475

网友:
要迭代算吗?

网友B:
后面的数组,也有固定的公式。

网友C:
网上好多matlab实现的。比着写一个就好

楼主:
我不太懂  ,这个是找的论文算法,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数组,也有固定的公式。

看论文这个应该是整个计算路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好多matlab实现的。比着写一个就好

这个好像叫 u-d rls  在网上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项式最小二乘法拟合?加我QQ150762247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叫 u-d rls  在网上没有找到

不懂ud啥意思。不妨给大家介绍下完整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ud啥意思。不妨给大家介绍下完整名称

u 跟d 就是附件中最后那个,上三角矩阵跟对角矩阵。

有普通的 rls 也可以啊,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