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稳定性体会

楼主(2016-08-02):
一直稀里糊涂,下面总结一下,不知道对错。
放大器稳定与否,看环路增益幅频特性,相频特性。
环路增益是指放大环节+反馈环节,不闭环。(即在放大环节输入端加信号,在反馈环节输出端观察信号)
环路增益如果下降到1的时候,相位还没到-180。说明稳定。
反馈环节如果为纯电阻,无相移。放大环节如果是放大器,很多放大器只有1个极点,也就是说放大环节的相移肯定到不了180度,或者说相移有到180以上的,但是幅度小于1了。那么整个环路增益的相移也就不能到180,此时稳定。

楼主:
如果放大环节 有多个放大器,那么相移到180的时候,幅度还大于1,
这个时候如果反馈环节还是纯电阻无相移,这个电路可能要振荡了。
改进措施,
1\在放大环节级间加对地电容,增加相移,幅度快速衰减,某频率相移到180的时候,幅度已经小于1.
2\反馈环节并联电容,减小相移,原来振荡的频率f此时相移小于180,不能振荡了。相当于更高的某一频率才会满足相移满足180,这个更高的频率在放大环节 的放大倍数小于1

网友A:
主楼基本对头,沙发有点儿乱

楼主:
如果放大器以外的环节(反馈环节)有寄生电容,比如放大器输入处寄生电容
这会导致反馈环节产生RC,增加相移,这会导致环路增益出现多个极点,即相移180了,但增益不小于1
反馈电阻并联电容(这个rc对于环路增益来说是零点,对于整个闭环增益来说是极点),减小环路增益相移。

反馈环节寄生电容产生的RCi 频率点很高,因为Ci小;在低频电路,无影响。
但宽带放大电路,这个RCi 频率点进入到放大器的fc范围内,可能就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楼主:
噪声增益=反馈系数的倒数
一般情况下,环路增益大于10的时候,认为是深度负反馈,多数电路都工作在深度负反馈
深度负反馈的情况下,AF远大于1,所以闭环增益就是1/F ,增益只与反馈系数有关

楼主(2016-10-20):
引用 楼主:
噪声增益=反馈系数的倒数
一般情况下,环路增益大于10的时候,认为是深度负反馈,多数电路都工作在深度负反 ...

5楼的内容,自己写完的,现在都不记得是啥意思了,

为什么就这么不走心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噪声增益=反馈系数的倒数
一般情况下,环路增益大于10的时候,认为是深度负反馈,多数电路都工作在深度负反 ...

闭环增益=A/(1+AF)
当环路增益AF远大于1的时候,闭环增益化简为1/F

(输入-输出*F)*A=输出 这就是闭环增益

网友B:
  其实跟自控方面的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