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罗氏线圈采集雷电流峰值的电压波形的振荡波消除方法

楼主:
采样罗氏线圈采集雷电的峰值电流,罗氏线圈的工作原理是有电流通过,就会感应出电压,现在需要电压进行采样,不过电压较大,需要使用1Ω的电阻进行积分,这个时候1Ω的电阻上面的电压有12V,(罗氏线圈的电阻有113Ω,电感1.6mH),然后再通过并联一个0.045Ω的电阻,采集这个电阻上面的电压,有460mV,不过电压波形存在很大的振荡,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消除或者减弱这种现象?求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采集的电压波形

采集的电压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罗氏线圈等效电路

罗氏线圈等效电路

网友A(2016-08-02):
没完全理解。
示波器前加个R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完全理解。
示波器前加个RC试试。

罗氏线圈是电流互感器,现在我需要通过单片机采集罗氏线圈的电压值,但是电压值太高,我需要降低电压,所以接小电阻,测试小电阻上面的电压,再通过单片机运算得到雷击电流;但是小电阻的电压的波形存在振荡波,需要采用方法消除让单片机好采集波形。采用了RC电路的波形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看懂,您把电路画完整,各元件参数也标上去,比讲一大堆还清楚。

第一次发帖,

网友C:
你要做的工作是:整形
滤滤频率等,不过不清你的那部分信号是有用的,所以要合适使用电路

网友A:
作为非资深人士,楼主原理及电路交代还是清晰的。
雷电测试显然是很专业也很标准的领域,不宜随便滤波处理。所示波形或可即是雷电放电振荡原形。

网友D:
LZ 或可考虑用小波来做:
将采集的信号经过 ADC 后,用小波算法求出信号峰值(同时可获得峰值出现的时间点。
最简单的哈尔小波 (Haar Wavelet) 或许就够用。这时,可能普通的单片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的工作是:整形
滤滤频率等,不过不清你的那部分信号是有用的,所以要合适使用电路 ...

零点处和最低点有较大的振荡,如果用单片机采集信号偏差会比较大,用过无源的滤波器,不过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非资深人士,楼主原理及电路交代还是清晰的。
雷电测试显然是很专业也很标准的领域,不宜随便滤波处理 ...

我在网上看到的有几种说法,有一种是说罗氏线圈相当于一个脉冲源,它发出的信号要通过电缆进入示波器,它的负载就是积分电阻和同轴电缆,它们的阻抗不匹配会造成波的反射,产生振荡。它的振荡幅值与反射系数有关,因为一般积分电阻远远小于线圈的波阻抗(传输线阻抗),所以会产生一个欠阻尼振荡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或可考虑用小波来做:
将采集的信号经过 ADC 后,用小波算法求出信号峰值(同时可获得峰值出现的时间点 ...

这样的话,前面零点的振荡波的数值会不会被计算在内。

楼主:
前端的振荡波是这样的

前端振荡波

前端振荡波

前端振荡波1

前端振荡波1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前面零点的振荡波的数值会不会被计算在内。

会不会计算在内,可以由小波算法的处理程序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计算在内,可以由小波算法的处理程序决定。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