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还差最后一步调通逆变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03):
M14的版本 看不了
你直接贴图
直接写出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4的版本 看不了
你直接贴图
直接写出问题点

这是我的输入的信号,接入的电路里波形正确,然而在另外一个文件里打开波形就对不上了,请问版主,这组波形怎么用硬件搭出来呢? 这是我打算用上述的输入信号驱动IR2113的原理图,是根据一篇文献搭建的。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波形错了,不知道什么样具体的电路可以输出想要的波形。然后原理图中的电解电容一仿真就烧坏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版主和其它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lN及LlN脚上动手脚,可以看该元件范例。

您好,是这样的。电路本身把HIN LIN连在一块,是为了利用帖子里的输入信号。上端的2113连第一个信号,下端的2113连第二个信号。当第一个信号为高电平,第二个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HO输出高电平,LO输出低电平,导通它右边的MOS管;同样,第二个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导通它右边的MOS管,原理上是要把HIN LIN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