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CAN总线发送问题

楼主(2016-08-02):
最近需要用到28335的CAN总线模块,参照手册做了一下实验,同时参考V141的例程,在例程中是没问题,但是我用USB转CAN连接283335的CAN,最后的结果是28335的CAN一直无法发送成功,一直停在这儿,
do
{
ECanaShadow.CANTA.all = ECanaRegs.CANTA.all;
} while(ECanaShadow.CANTA.bit.TA0 == 0 );
说明CAN数据一直没发送出去,同时can的波特率设置如下:系统时钟频率为150MHz,则CAN总线的波特率为500k,其它配置就是V141

ECanaShadow.CANBTC.bit.BRPREG = 9;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2REG = 2;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1REG = 10;
在手册中也有如下说明:截图

手册中说明是:在任何时候在CAN的网络里面必须一个节点和当前发送节点的波特率相同即可,我用的USB转CAN,波特率设置为500k,并且能够和其它的设备通讯,说明USB转CAN是没问题,现在问题不知道出在哪儿?困惑一周了,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意思是用usb转CAN后,在上位机上没有收到28335的数据吗?
建议先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

网友B:
你单步调试是哪里问题?

网友B:
单独测试各个模块能够走通吗?

网友C:
CAN总线的问题很复杂的,这儿涉及到的协议很麻烦的

网友D:
你得测试好每一个程序才能组合的。

网友D:
can和usb通信直接集成不行吗

网友E:
你用过can自首自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单步调试是哪里问题?

单步调试查看不出来,可以逻辑分析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用usb转CAN后,在上位机上没有收到28335的数据吗?
建议先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 ...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步调试是哪里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F:
单步调试,查看相关寄存器

网友G:
这个要注意信号的逻辑分析的。

网友H(2016-11-02):
问题怎么解决的,遇到了同样问题,也是用usb转can调试的,一直停在while循环处?????????????

网友I:
自测循环怎么样?

网友I:
先使用自测看看程序能不能调试通了。

网友J:
自测selflookup用过了吗?

网友J:
can通信的芯片效果怎么样?

网友:
编写CAN最开始需要自首自发。

网友:
内部有个寄存器可以实现内部测试。

网友K:
CAN连接线正确吗?

网友K:
这个应该是交叉用线,而且共地吧。

网友L:
单步调试能够进入这个中断函数吗?

网友L:
CAN通信自测能够通过吗?

网友M(2017-05-16):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N:
28335的CAN自测能够行吗

网友N:
28335的CAN有lookup这个功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当时是因为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f19df30102xcue.html

这博客就是我的

网友P(2017-06-15):
can总线的应用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Q:
我怎一遇到CAN总线的就头疼呢?

网友R:
can总线发送不成功的,还是要看看发送机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can总线发送不成功的,还是要看看发送机制的问题

当时是自己硬件接错了,后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怎一遇到CAN总线的就头疼呢?

不至于吧!现在感觉CAN蛮好用的啊!比串口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