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blank check not feasible啥意思啊

楼主(2016-08-03):
LAN, BLE, ck, ST, STM
用STVD给STM8S烧程序  结果烧完显示这个 板子也没反应

网友A:
我记得STVD不是这么烧程序的吧,直接点击仿真,程序就进去到芯片中了,没反应的话,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可以试试用STVP烧写程序。

网友B:
大概意思是,这个区域不适合做空白检查,或者说没有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