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82例:继电器模块控制

楼主(2016-08-03):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2.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116. 继电器模块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1. 继电器基本控制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继电器(英文名称:relay)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
  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
  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
  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
  路等作用。
  通过按键来控制继电器的闭合与断开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供电。
下载完程序之后,将继电器模块的INT脚接到PB0,按下KEY1,继电器闭合,按下KEY2,继电器断开。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relay.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RELAY_H__
#define __BSP_RELAY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typedef enum
{
  RELAYState_ON = 0,     // (公共端——常闭)
  RELAYState_OFF,        // (公共端——常开)
}RELAYState_TypeDef;
#define IS_RELAY_STATE(STATE)           (((STATE) == RELAYState_OFF) || ((STATE) == RELAYtate_ON))

/* 宏定义 --------------------------------------------------------------------*/
#define RELAY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RELAY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RELAY_GPIO                     GPIOB

#define RELAY_ON()                     HAL_GPIO_WritePin(RELAY_GPIO,RELAY_GPIO_PIN,GPIO_PIN_SET)    // 输出高电平
#define RELAY_OFF()                    HAL_GPIO_WritePin(RELAY_GPIO,RELAY_GPIO_PIN,GPIO_PIN_RESET)  // 输出低电平
#define RELAY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RELAY_GPIO,RELAY_GPIO_PIN)                // 输出反转

#define RELAY_State_Read()             HAL_GPIO_ReadPin(RELAY_GPIO,RELAY_GPIO_PIN)

/* 扩展变量 ------------------------------------------------------------------*/
/* 函数声明 ------------------------------------------------------------------*/
void RELAY_GPIO_Init(void);
void RELAYx_StateSet(RELAYState_TypeDef state);
uint8_t RELAY_GetState(uint8_t RELAY_number);

#endif  // __BSP_RELAY_H__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relay.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relay.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基于HAL库的继电器模块控制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lay/bsp_relay.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继电器IO引脚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RELAY_GPIO_Init(void)
{
   /* 定义IO硬件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开启)继电器模块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
  RELAY_RCC_CLK_ENABLE();

  /* 配置RELAY引脚输出电压 */
  HAL_GPIO_WritePin(RELAY_GPIO, RELAY_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设定RELAY对应引脚IO编号 */
  GPIO_InitStruct.Pin = RELAY_GPIO_PIN;
  /* 设定RELAY对应引脚IO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设定RELAY对应引脚IO操作速度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初始化RELAY对应引脚IO */
  HAL_GPIO_Init(RELAY_GPIO,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设置继电器模块的状态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该函数使用类似标准库函数的编程方法,方便理解标准库函数编程思想。
  */
void RELAYx_StateSet(RELAYState_TypeDef state)
{
  /* 检查输入参数是否合法 */
  assert_param(RELAYState_TypeDef(state));

  /* 判断设置的继电器状态,如果设置为继电器常开 */
  if(state==RELAYState_ON)
  {
    /* 设置引脚输出为高电平,此时继电器(公共端——常闭) */
    RELAY_ON();
  }
  else  /* state=RELAYState_OFF:设置继电器(公共端——常开)  */
  {
    /* 设置引脚输出为低电平,此时继电器(公共端——常开) */
    RELAY_OFF();
  }
}

/**
  * 函数功能: 读取继电器的状态
  * 输入参数:RELAY_number:继电器编号
  * 返 回 值: RELAYState_OFF:继电器(公共端——常开)
  *           RELAYState_ON: 继电器(公共端——常闭)
  * 说    明:对应于低电平有效继电器模块
  */
uint8_t RELAY_GetState(uint8_t RELAY_number)
{
  uint8_t relay_state=RELAYState_ON;

  switch(RELAY_number)
  {
    case 0:
      if(RELAY_State_Read()==GPIO_PIN_RESET)
        relay_state=RELAYState_OFF;
      break;
    default:
      relay_state=RELAYState_ON;
      break;
  }
  return relay_state;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函数内容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MX_DEBUG_USART_Init();

  /* 继电器引脚初始化 */
  RELAY_GPIO_Init();

  /* 板子按键初始化 */
  KEY_GPIO_Init();
  printf("继电器状态获取测试\n");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在无限循环中不断运行按键读取函数,这样当有按键按下就可以检测得出来,故名为扫描式按键查询 */
    if(KEY1_StateRead()==KEY_DOWN)
    {
      RELAY_ON(); //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公共端——常闭)
    }
    if(KEY2_StateRead()==KEY_DOWN)
    {
      RELAY_OFF();//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公共端——常开)
    }
    if(RELAY_GetState(0)==RELAYState_OFF)
      printf("当前继电器状态为:(公共端——常开)\n");
    else
      printf("当前继电器状态为:(公共端——常闭)\n");
    HAL_Delay(100);
  }
}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都82例了,还是简单IO的控制。不过楼主的**精神,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