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侠,最近想做一套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电机是三相交流220V,功率在600w左右,控制系统输入电压单相220V,要求实现的功能是变频器调试和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能简单定位和调试就行了,希望大家推荐个性价比高的方案?28335+IR2136+IGBT?我想到的就这个,不知道是否是最合适的,谢谢!

网友A:
找TI有EVM板   先参考一下

网友B:
28335确实是点击控制的好方案。

网友B:
同步电路控制还可以选用tiva的产品。

楼主:
开发板的价格太高了,好几K啊,能淘到二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电路控制还可以选用tiva的产品。

能给出具体型号吗?我没怎么接触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C(2019-03-07):
是不错的性价比,我还有可以代替IR2136的片子, 完美PIN对PIN,价格也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