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可以长时间的线圈通电工作吗?

楼主(2016-08-03):
如图,外界的12v一般情况下是长时间有电的,这样的话继电器会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这样继电器寿命如何,会坏的很快吗    有没有了解的  求告知下!

网友A:
基本不会坏
继电器坏 一般都是次级触点问题居多
初级线圈坏的概率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会坏
继电器坏 一般都是次级触点问题居多
初级线圈坏的概率比较小 ...

谢谢解答

网友B:
借楼顺便问下,如果是次级大电流长时间通电,是用常开触点还是常闭触点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楼顺便问下,如果是次级大电流长时间通电,是用常开触点还是常闭触点好些。 ...

应当都一样,没法区分。

网友D:
用常开点去驱大电流,常闭点尽量走控制信号,不走大电流。
至于为什么,看继电器的手册去,一般NO都比NC电流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平时用继电器都是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这样的话一般都会在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以保护晶体管,,那么像我这种接法,直接接在电源上,还用的着并联二极管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平时用继电器都是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这样的话一般都会在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以 ...

可以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假如电源有IC,IC上有体二极管,可以起到续流的作用.
就是没有IC,电源的等效交流阻抗也很小,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但是你怎么控制?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假如电源有IC,IC上有体二极管,可以起到续流的作用.
就是没有IC,电源的等效交流 ...

电源端断电就控制了~

网友F:
大电流用固态继电器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用固态继电器好一点

电流不大   最大不超过1a

网友G:
吸合瞬间是需要足电压驱动的,当吸合以后如果要长时间保持吸合状态,可以适当降低电压,减小功耗。可以用实验方法确定保持电压

网友H:
与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是为了在继电器线圈断电时保护控制开关,叫做续流二极管,那是必须的。整个电路叫做二保三电路。
一辆汽车要用几十个这样的二保三电路,小小的电动单车也有好几个二保三电路。
有的电子开关,如ULN2803内部有这个续流二极管,就不必外接。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与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是为了在继电器线圈断电时保护控制开关,叫做续流二极管,那是必须的。整个电路叫做 ...

我这个继电器的控制端是12v开关电源,我想要是接了一个二极管,万一供电方向错了,直接短路,后果很严重,所以我想如果可以不用就不用了

网友H:
必须要用,还要接对极性。
一个简单要领,把续流二极管的负极接电源正极就对了,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要用,还要接对极性。
一个简单要领,把续流二极管的负极接电源正极就对了,试一试。 ...

这个我知道的,我是怕开关电源那边正负极万一接错就完蛋了,不过想想好像也没啥事,只要我丝印标好,嗯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要用,还要接对极性。
一个简单要领,把续流二极管的负极接电源正极就对了,试一试。 ...

对了,在电源端加个保险丝,这样就算接错短路,也可以有效保护电路

网友I:
续流二极管有还是好的,一般电路设计里面是要添加的。

网友J:
我用的比较多 但是烧线圈的情况还是非常少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平时用继电器都是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这样的话一般都会在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以 ...

还是加了安全。
不加的话电源关闭后有可能变成反电压,后果要看具体电路。加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L:
可以用带自锁的继电器。

网友M:
一般会加的 线圈可等效成电感 如果误操作频繁开启关断会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