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一款STM芯片,要求如下

楼主(2016-08-03):
有个项目需用到7寸1024*600触摸屏,有图形界面操作,图形UI界面操作通过串口对设备进行联接通信,发送指令和接收指令,STM有哪款芯片可以满足的呢?当然考虑切换界面时越流畅越好;谢谢!

网友A:
直接上最高端型号呀,不用选。

网友B:
速度要求不高,
中低端就可以。

网友C:
就需要一个串口,最低端的就可以了

网友D:
STM32F407
这颗咋样,资源不错,价格便宜,货源好。

网友E:
STM32F429系列的,参考STM32F429DISCOVERY。
或STM32F746disvoery

网友F:
你可以下载一个ST MCU选型 APP——ST MCU Finder,这个APP不错,可以下载个试试!

网友:
407足矣,再就是7寸的话推荐串口屏,

网友G:
任何一个带串口的芯片都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H:
要速度快,还是用STM32F429

网友I:
7寸屏直接用stm驱的话有点困难。  还是用串口屏吧 然后随便一款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J:
串口屏还是RBG接口屏?

网友K:
屏的接口需要哪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