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cadence] 【喇叭求助】关于cadence layout,怎么做直角折线?

楼主(2016-08-03):
关于cadence layout,怎么做直角折线? 群里的大神谁给解答一下,喇叭有重赏哈~~~~

网友A:
用铺铜来画啊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哇?

能不能通过route的设置选项,直接作出这种效果

网友A:
哪个场合要用到这种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场合要用到这种线啊?

高频射频走线

网友B:
小喇叭 好厉害 还会这个

网友A:
我看到过一些4G的天线 但是这些基本都是用铺铜画的非单独走线

网友C:
这属于异型线,只能用敷铜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喇叭 好厉害 还会这个

我不会啦 是帮朋友问的呢

网友D:
这种复杂走线一般是仿真软件生成图形,然后图形转PCB吧

网友E:
找人做脚本插件就能实现

网友E:
简单的可以做成封装,添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F:
射频走线在菜单栏里面有专门的工具,打开allegro时勾上RF就有了。

网友G:
小喇叭好厉害啊

网友H:
一楼正解,关键是这个走线不符合规则,屏啥中间那么窄,这样不太好

楼主:
厉害毛线啦~~是帮朋友问的

网友I:
覆铜  或 制作焊盘,如果是高频线  参数啥的都定了 可以先制作成焊盘

网友J:
这不是覆铜吗?

网友J:
看看能不能做成元器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厉害毛线啦~~是帮朋友问的

佩服   高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