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面绝缘的柔性屏蔽物?

楼主(2016-08-03):
为了检查故障原因是不是电磁辐射,经常希望能电路板加个屏蔽罩。但这个罩是暂时的(因为是开发阶段,可能加了之后发现也没改善),形状也不确定。
所以最好是类似铝箔那样的东西,但是对着电路板的那一面应该是绝缘的。这样,往电路板上一缠就可以了。
有吗?

网友A:
铝箔+保鲜袋

网友B:
装修用的铝箔胶带,不要撕开,可以试试。

楼主:
铝箔胶带、保鲜膜我都考虑过,但是电路板上有很多尖锐物,容易扎穿啊!!!

楼主:
我们自己做总归有办法,但是如果有厂家开发出现成产品就更好了。全套产品可能包括3种涂料:
1、绝缘涂料;
2、导电屏蔽涂料;
3、清洗涂料。

先用绝缘涂料,再涂导电涂料,就完成了屏蔽。最后,可以用清洗涂料去掉前两种涂料。所有的涂料都具有良好的导热性。

网友C:
香烟盒内有单面铝箔纸。,不吸烟,忘了什么牌子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香烟盒内有单面铝箔纸。,不吸烟,忘了什么牌子的了。

貌似任何牌子的烟盒都有铝箔。
看来真是不抽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自己做总归有办法,但是如果有厂家开发出现成产品就更好了。全套产品可能包括3种涂料:
1、绝缘涂料;
...

我一般找个饭盒。

网友A:
太薄的铝箔恐怕作用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任何牌子的烟盒都有铝箔。
看来真是不抽烟的。。。

哈哈,小时候玩过。

网友D:
青壳纸贴铜网

网友A:
烧烤铝箔较厚,超市有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2.NSmR2F&id=520646341560&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E:
超市有铝箔,16块钱8米,30cm宽

网友F:
见过这种  一面黑胶一面铝箔

网友F:
某宝肯定有的

网友G:
直接用铁箱子

网友H:
一面贴胶带就好了,变压器铜箔要和磁芯绝缘,就用胶带隔开的。

网友I:
不是有柔性PCB可用吗,有需要还可以做柔性板子

网友J:
这种材为不是没有,只是一般没人去用.钱啊,能省就省吧.

网友K:
铝箔胶带也有带布的。

网友L:
用屏蔽胶带

胶带的另一面贴醋酸布胶带

网友M:
麦拉片加铜箔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