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TI有可编程波形发生器的芯片吗?

楼主(2016-08-03):
请问 TI有可编程波形发生器的芯片吗?

网友A:
波形发生器?
用DAC不就可以

楼主:
那不行的!
DAC的信号不能用哦!

网友B:
DDS芯片的话,主流的ADI芯片多点。TI这方面的芯片好像没有

楼主:
en !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AD的产品有

网友:
这个波形发生器的芯片很多。

楼主:
我想 大概就是 什么 DDS, 038之类的芯片吧!

请问一下,有没有类似于 038之类的替代品呢?感觉038太贵了……

楼主:
最近找了一款 AD9833的芯片,感觉不过10MHZ的时候  就严重失真 。。。波形非常不好

网友C:
DDS的芯片好像有的。

网友C:
你搜索一下TI  DDS试试。

网友D:
TI公司的DDS?

网友E:
好像没有DDS的芯片吧。

网友E:
这个频率挺高的可以到40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频率挺高的可以到40M

不是能够到100m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是能够到100m吗

9851可以到200吧。

网友G:
TI的DDS芯片有吗?

网友G:
我只用过ADI的芯片,还听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