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如何写多个通道的ADC转换,检测多个电源值?

楼主(2016-08-03):
void adc_init(void)
{
ADCON=Bin(10010010);/* 使能ADC模块,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
ADT=Bin(11100111);
/*ADC时钟为系统时钟的32分频,T(ad)=32/12M)=8/3us
ADC采样时间为15个ADC时钟 T(s)= (14+1)*T(ad) = 40us
ADC全部转换时间=12tAD+采样时间=12*(8/3)+40=72us*/
ADCH = Bin(00000010);/* P4.1用作ADC通道1  AN1 */
ADCON |= Bin(00000001);        /*设置开始AD转换*/
EADC=1;
}

void adc(void)interrupt 6 //ADC中断
{
EA=0;
ADCON &= Bin(10111111);        /* 清ADC中断请求标志,ADCIF=0 */
adc_num+=ADDH; //将采样寄存器的值
if(++num1==256)                /* 计数器:AD采样次数计数器 */
   {
          num2=HIBYTE(adc_num);
      adc_num = 0x00;/* 清AD值寄存器 */
          num1= 0x00;/* 清256次计数器 */
          ADCON &= Bin(01111111);        /* 关闭ADCs */
     }
   adc_temp=(ulong)num2*(5000/1024);
   ADCON |= Bin(00000001);                                                                        //GO/DONE标志

   EA=1;
}

void main(void)
{
CLK_Init();//初始化时钟
GPIO_Init(); //初始化引脚
adc_init();//ADC初始化
timer2();//定时器初始化

System_DelayMicrosecond(500);
/*---------------------------数码管自检显示-------------------------------*/
NixieTube_DisplayOff(0x01);//关闭数码管模块1显示,避免开机显示乱码
NixieTube_DisplayOff(0x02);//关闭数码管模块1显示,避免开机显示乱码

while(1)
{
//adc_valuve=adcprocess();//获取ADC的值
//adc_temp=(ulong)adc_valuve*(5000/1024);
NixieTube_DisplayIntegerNumber(adc_temp,0x02);

}

}

网友A(2026-04-16):
使用 DMA 配合 定时器触发

网友B:
多通道ADC转换的核心在于硬件合理配置、软件高效调度与数据精准处理

网友C:
多通道同时采样时,相邻通道可能相互干扰,需在PCB布局时增加隔离

网友D:
理解ADC扫描模式、DMA传输和数据处理。

网友E:
专门用来检测多路电源电压,不讲虚的,直接给实战逻辑 + 代码模板。

网友F:
多通道 ADC 思路:循环切换通道 + 逐次转换 + 分别存储。初始化 ADC 后,先选通道 1,启动转换→等待完成→读值存数组;再切换通道 2,重复流程;依次遍历所有通道。

网友G:
如何用定时器触发ADC实现规则采样?

网友H:
多通道ADC如何避免信号干扰?

网友I:
多通道 ADC 采集 = 轮流切换 ADC 输入通道 + 依次读取转换结果你要测几路电源,就接几路 ADC 引脚,配置成多通道模式,让 ADC 自动轮流采集。

网友J:
部分MCU在切换通道后需等待一定时间再启动转换,确保输入稳定。

网友K:
多通道 ADC 检测多电源:先初始化 ADC,配置各电源对应 IO 为模拟输入,开启扫描 / 轮询模式。循环切换通道,启动转换,等待完成后读取转换值,通过公式(参考电压 × 采样值 / 分辨率)换算电压。依次存储各通道结果,做滤波处理,确保采样稳定,循环执行实时监测。

网友L:
ADC采集的电压值怎么转实际物理量?

网友M:
电源是慢信号,采样时间越长越准

网友N:
否则通道串扰,数值乱跳

网友O:
ADC采集时如何实现过采样和均值滤波?

网友P:
电源检测用轮询逐个采集最稳定、最简单

网友Q:
多通道切换必须加延时 ≥20us

网友R:
绝不使用阻塞延时,利用硬件自动充电

网友S:
多通道 ADC 检测多路电源,逐个通道切换、逐个采样、多次平均、通道间加延时、硬件 RC 滤波,即可稳定采集 12V/5V/3.3V / 电池等任意多路电压,通用性极强、不挑 MCU。

网友T:
如何确保ADC采样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