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乘法器是什么?

楼主(2016-08-03):
大家好,我要把1K赫兹的正弦信号降到1赫兹。请问有什么乘法器最便宜?
谢谢

网友A:
模拟开关 4066 4052

网友B:
按你说的这个应该叫:频率除法器,1KHz÷1000=1Hz。

网友C:
降到1Hz是否要求仍是正弦波形?
如果不要求正弦,分频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降到1Hz是否要求仍是正弦波形?
如果不要求正弦,分频就是了。

正弦也可以,分频再积分。

网友E:
便宜是多少
如果ad再数字运算可能做到10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