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关于泄放测试问题

楼主(2016-08-03):
问题:客户使用金升阳AC-DC电源LD05-20B05 用在医疗器械上,客户前端接有压敏电阻、热敏电阻、电感、以及X电容作为防护滤波,客户做泄放测试时,要求输入电压在1S内由220VAC降至60VAC,但实际测试时,1S内只能降至100VAC,无法通过测试。
针对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泄放测试是怎么个情况的

网友A:
余电检测及泄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余电检测及泄放?

这个哪里用到的?

网友B:
这种电压泄放确实没有用过。

楼主:
针对市电输入的电源模块,EN60950规定,输入端断电时,1S内输入电压必须降至额定电压的37%,确保断电后的安全。
为什么输入电压在断电后会慢慢下降而不是直接为0V呢?主要和防护电路上的X电容以及产品内部的X电容有关。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针对市电输入的电源模块,EN60950规定,输入端断电时,1S内输入电压必须降至额定电压的37%,确保断电后的安 ...

电容不就是储能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针对市电输入的电源模块,EN60950规定,输入端断电时,1S内输入电压必须降至额定电压的37%,确保断电后的安 ...

怎么样才能瞬间放电?

楼主:
解决输入端电压瞬间泄放的问题,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则是在X电容旁并电阻,通过电阻泄放X电容的电压。
电阻的阻值及功率如何选取呢?
根据一般的经验RC<1即可,例如X电容的容值为0.47UF,则R<2.13MΩ。
针对功率问题,可以选取两个1206 1MΩ电阻串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才能瞬间放电?

浪涌抑制电路解决

网友D:
这种情况没有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没有怎么用过。

做安规认证时可能会遇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安规认证时可能会遇到

这个泄放我没有做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针对市电输入的电源模块,EN60950规定,输入端断电时,1S内输入电压必须降至额定电压的37%,确保断电后的安 ...

果然电源产品需要注意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就是储能的吗?

这个也得放电才行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决输入端电压瞬间泄放的问题,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则是在X电容旁并电阻,通过电阻泄放X电容的电压。
电阻的 ...

X电容旁并电阻的泄放速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才能瞬间放电?

这个不是短接放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短接放电吗?

电源在实际使用时,输入端不会采用短接去放电

网友H:
RC冲放电电路?

楼主:
也可以这样理解,当输入端断电后,输入端X电容的能量通过电阻泄放掉

网友I:
220V继电器~~~~~     无电(常闭)就接通泄放       有电就断开泄放

网友J:
可以使用1M 1W的电阻。

网友J:
在模块掉电之后,卸掉X电容的电压

网友K:
这个的放电电路怎么取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泄放测试是怎么个情况的

就是模块断电之后,前段电容需要放电。

网友L:
前段并联一个电阻放电。

网友M:
可以用电阻进行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