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TVS管的选型

楼主(2016-08-03):
TVS管怎么选型的,参数主要看哪几个?Vr表示什么?功率是指电流和电压的乘积吗?还是要分最高电压多少,最大电流多?另外常用的型号有哪些?

楼主:
T叔万岁!

网友A:
这个三差不多,一般用会选哪个?

楼主:
结贴在哪结呀?

网友B:
24小时后才能结帖

网友C(2016-10-11):
TVS的特性参数
(1)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
    VWM是TVS最大连续工作的直流或脉冲电压,当这个反向电压加入 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
(2)最小击穿电压VBR和击穿电流IR。
VBR是TVS最小的雪崩电压。25℃时,在这个电压之前,TVS是不导通的。当TVS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时,加入TVS两极间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BR。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TVS分为±5%VBR和±10%VBR两种。对于±5%VBR来说,VWM=0.85VBR;对于±10% VBR来说,VWM =0.81VBR。
      (3)最大箝位电压VC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
    当持续时间为20微秒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极间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它是串联电阻和热温升两者电压上升的组合。VC、IPP反映了TVS器件的浪涌抑制能力。VC与VBR之比称为箝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4)电容量C
    电容量C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在特定的1MHz频率下测得。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过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
    5)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
    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其规定的试验脉冲波形和各种TVS的PM值,请查阅有关产品手册。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脉冲的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使TVS损坏。
    6)箝位时间TC
    TC是从零到最小击穿电压VBR的时间。对单极性TVS小于1×10-12秒,对双极性TVS小于10×10-12秒。

TVS二极管选型四个要点:
1)关断电压Vrwm的选择。一般关断电压至少要比线路最高工作电压高10
2)箝位电压VC的选择。VC是指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的能承受的最大瞬态电压
3)浪涌功率Pppm的选择。不同功率,保护的时间不同,如600w10/1000us);300W8/20us
4)极间电容的选择。被保护元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要求TVS的电容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