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P法选择变压器的磁芯

楼主(2016-08-03):
设计开关电源,不可避免的要设计变压器,某些有经验的工程师项目做多了,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多少瓦多少开关频率的电源大概会用多大的磁芯,但是新入门的可能就比较困惑,无从下手,去网上搜索,会发现有很多公式,这些公式又五花八门,还会有不同系数,也不知道是怎么确定的。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AP法选择磁芯,绝对是硬货!

什么是Ap?Ap是变压器磁芯的窗口面积Aw乘上截面积Ae(如图参照表)。

所以,只要得到Aw和Ae,Ap就有了,那下面就介绍如何算出Aw,Ae和它们的乘积。

先说Aw,Aw是磁芯的窗口面积,磁芯的窗口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绕线的,所以我们需要确定绕组的面积和绕组的窗口利用率,绕组的总面积除以绕组的窗口利用率就是需要的磁芯窗口面积Aw,Aw=Stotal/Kw。

先确定绕组的总面积(Stotal),绕组要包括所有绕组,比如说原副边各一个绕组的,原边的绕组的匝数Np,截面积面积Sp,副边的绕组的匝数Ns,截面积Ss,那总的绕组面积就是(Stotal=Np*Sp+Ns*Ss),因此需要确定绕组的圈数和截面积,绕组的圈数可以转为匝比,后面介绍,对于绕组的截面积可以这样确定,输入电压,拓扑和功率固定了,原边的电流的有效值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用这个有效值除以电流密度,就是需要的绕组的截面积,电流密度是一个经验值,与散热条件相关,风冷的可以取大一些,自然散热需要取小一些,这些都可以通过实际测试矫正,一般在自然散热的条件下,电流密度可以取3~4A/mm^2左右.至于磁芯的窗口利用率Kw,这也是个经验值,根据不同大小的磁芯,不同的绝缘等级等,可以选择从20%到40%左右,比如磁芯小,又需要加强绝缘的,绕组的窗口占用率就比较低,因为有一部分的面积要用来做安规隔离,贴胶带等,这个也需要尝试矫正,如果变压器厂家说你的线绕不下,可以适当调整你的窗口利用率,这样你心里就有个谱了。

再说Ae,导线里面流电流,有电流密度,电流太大的话导线会很烫,同样的,Ae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走磁通的,磁场里面也磁通密度B,磁通密度太大会导致磁饱和,每种磁性材料都有饱和磁通Bs,所以我们选Ae就选择合适的磁芯截面积,使得磁通密度在合理的水平,不会饱和,同时也不能过设计,导致浪费,电磁感应定律可以得到下面的等式,这里不详细介绍电磁场的基础知识了,这个等式都看不懂的就要去翻教科书了(等式如图)。

只要对上面的公式中的Ae分离到等式的一边,就可以得到Ae了,至于Ton是由拓扑决定的,Vin是加在变压器绕组上的电压,这个也是确定的,B是最大允许的磁通密度,也是一个经验值,一般对于flyback,forward等会取70%~80%左右的饱和磁通密度,而对于可能会出现磁偏的推挽等拓扑,裕量相应留大一些,而匝数N可以转为匝比。

最后,拿一个flyback的变压器做例子

窗口面积Aw(如图):

公式里的电流都是RMS值

磁芯截面积Ae(如图):

将它们乘起来Aw*Ae=Ap,很惊喜的发现不定量匝数可以消掉,变成确定的匝比,这个和拓扑不相关,都可以消掉(如图)。

所以,这样就等式右边的所有值都是确定的,所以也就可以确定磁芯的Ap值,找到对应的磁芯了,另外,这个公式里面我没有给出具体的单位,这个作为读者的homework,顺带复习一下电磁学的基础知识吧。^_^

推荐看《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这本书里面的电磁学是我觉得讲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