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计划用傅里叶软件滤50Hz工频

楼主(2016-08-03):
陷波电路稳定性比较差,
现考虑先用傅里叶提取出工频,然后运算还原出真实信号,感觉可行,欢迎拍砖…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楼主,做陷波器,50Hz的信号直接就没了,还能还原出原始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陷波器,50Hz的信号直接就没了,还能还原出原始信号吗?

一般少采样3/50信号没什么影响,也可以调整陷阱深度

网友C:
fir滤波不好么?

不知道fir怎么陷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r滤波不好么?

不知道好不好,是我不懂,我只有iir滤波

做个带宽小点的陷波器也不行吗?一级不行加两级

网友D:
用 matlab 试验过,取的是声卡信号。

如果不介意运算量大小,可采用这样的方法:  对采样信号做 FFT,然后去掉对应 50Hz 的哪一项,再做 IFFT。

当时用了 48KHz 采样频率,采样点数 65536,为克服采样频率抖动,以对应 50HZ 那项为中心,去掉了 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