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路板施加很小的外界机械力,输出信号为什么会变化

楼主(2016-08-03):
电路类型:电桥平衡放大电路
出现的问题:电路输出通过示波器显示,然后我用轻轻在桌上抛一下电路板,波形就会抖动一下,然后我又用牙签轻轻按压AD620输入端的接地电容,波形会按照我按压的频率发生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因为电路板要在振动强烈的场合使用,所以求助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PS:电容没有虚焊,因为我既补焊试过,又重新换电容试过,都是一个结果;另外,电路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在其他场合都使用过。
谢谢大家

网友A:
压电效应,你把电容换成薄膜电容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或者有没有减小。

网友B:
波形?你用的是交流激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效应,你把电容换成薄膜电容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或者有没有减小。

这种1206号的贴片电容105,会有压电效应吗,现在手头也没有薄膜电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你用的是交流激励信号?

用的是3.7v的电池,电压全是转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1206号的贴片电容105,会有压电效应吗,现在手头也没有薄膜电容试

不能确定介质,我也不能肯定,只能叫你试一下。
好象陶瓷类的介质多少都有点压电效应,看结晶情况而定。厂家在这方面会有注意,但能不能完全消除我没有证明。
陶瓷电容我记得还有个压-容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确定介质,我也不能肯定,只能叫你试一下。
好象陶瓷类的介质多少都有点压电效应,看结晶情况而定。 ...

好的好的,我去换薄膜电容试试,谢谢

网友C:
你试试在你实际运行的振动条件下会怎么样。扔一下板子或者压一下器件是比较大的应力了。一般的振动条件不会这么明显。

网友D:
在电路板上多做几个测试点用示波器逐个看压时波形变化 肯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E:
换直插的独石电容,理想情况下换薄膜电容

网友F:
恭喜你,发现了压电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