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X629升压

楼主(2016-08-03):
升压电路出来的时候是13V,按照现在这个阻值应该是12V,之后插上跳线之后输出电压还是不变,应该变成24V的。

楼主:
可以替代max629也可以,提供12V和24V,max629太贵了

网友A:
刚好这个帖子提到一个芯片,好像不错。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7750-1-1.html

网友B:
电阻果然接错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果然接错了位置

哪个电阻接错了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电阻接错了位置

去查数据手册

楼主:
手册是这样接的   有错吗

你看下二极管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这个帖子提到一个芯片,好像不错。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7750-1-1.html

看看了

网友C:
R504接错位置了

网友D:
哈哈,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太粗心了

是的

网友E:
MAX629确实太贵, 试试CN5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X629确实太贵, 试试CN5120

怎么查不到这个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