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琴弦振动感应器

楼主(2016-08-03):
用压力传感器测出哪根琴弦振动,通过拨动琴弦,进行ADC采样,通过单片机,测出最小压力、信噪、反应速度等参数,求各路大神相助。

网友A:
呵呵!有无打赏?

网友B:
不是自己说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无打赏?

有啊,只要你想出来

楼主:
可是我对怎么选择单片机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容易的选STC,贪便宜的选STM,自带10位AD够了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怎么使用单片机去测参数(比如最小琴弦振动压力,信噪比还有反应速度

楼主:
你好,我是电子菜鸟,最近我在设计一个方案(就是做琴弦那个),能不能详细指导一下,就那个霍尔或者电容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明白,能不能推荐一下用哪些压力传感器比较好?(最好是成本低的)

网友C:
你真菜.还用压力....你直接上拾音器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真菜.还用压力....你直接上拾音器就好了.

[em:4:][em:4:][em:4:][em:4:][em:4:][em:4:][em:4:][em:4:]

网友E:
有现成的调音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菜.还用压力....你直接上拾音器就好了.

拾音器的话无法做到判断那根弦在振动的吧!!!而且还要测弦的压力跟反应速度,请指教

网友F:
嗯,压电陶瓷。

网友G:
我猜,本项目最大的难点是“最小压力、信噪、反应速度等参数”怎样定义。

网友H:
楼主这是要做吉他调音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拾音器的话无法做到判断那根弦在振动的吧!!!而且还要测弦的压力跟反应速度,请指教 ...

不知道有种东西叫 fft?

网友I:
引用 楼主:
拾音器的话无法做到判断那根弦在振动的吧!!!而且还要测弦的压力跟反应速度,请指教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种东西叫 fft?

请指教,我是初学者,见识甚微

楼主:
能不能详细讲诉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种东西叫 fft?

fft的话单片机搞不定吧?
怎么都要DSP,或者高性能的ARM-M3,M4一类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fft的话单片机搞不定吧?
怎么都要DSP,或者高性能的ARM-M3,M4一类的了.

这东西就不是单片机搞的事,怎么干也不能用单片机.采样频率高单片机处理不了.不能加一大堆模拟电路预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