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台式万用表的显示方式是什么?

楼主(2016-08-03):
请问一下这种台式万用表的显示方式是什么?
不是LCD,也不是数码管,是订做的吗?

网友A:
段式液晶,应该是是定制的~安捷伦的万用表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B:
这是VFD显示器(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真空荧光显示屏),其工作方式类似于电子管。

网友C:
楼上正解,以前的录像机、VCD\DVD、高端的万用表等都是用这个,有灯丝和负压,只不过比电子管的电压低而已。楼主不认识这个,电子管那就更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VFD显示器(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真空荧光显示屏),其工作方式类似于电子管。 ...

谢谢酷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以前的录像机、VCD\DVD、高端的万用表等都是用这个,有灯丝和负压,只不过比电子管的电压低而已 ...

谢谢,见笑了,确实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式液晶,应该是是定制的~安捷伦的万用表还是挺好用的。

谢谢。

网友D:
外观看着还是像数码管....我拆过老 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