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实现一个PWM波形内具有2个周期。。

楼主:
如图的PWM波形如何实现呢?各位大大可否告知大致思路?

2016-8-3  (90.46 KB )

网友A(2016-08-03):
你在不需要PWM输出时侯关闭定时器的PWM使能就可以了呀。

网友B:
产生多少个PWM后,关掉PWM就可以了

网友C:
按照图形是占空比变为1

楼主:
关闭使能确实是个办法。嘿嘿,试试看,谢谢各位了。总是想着生成2个不同周期的PWM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