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0导出BOM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6-08-03):
点完BOM直接就报错了:
找不到成员。 at 010C6FE3.
AltiumCore.bpl, Base Address: 01000000.

Exception Occurred In
GenerateReport

是不是系统缺少什么东西?

网友A:
那你应该把软件卸载后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该把软件卸载后重装试试

重装过了,没用

网友B(2021-03-28):
是不是excel出了问题,先正常打开一次excel或者用比较旧的excel设为默认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