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输出速率问题

楼主(2016-08-03):
请问HX711数据输出速率10HZ和80HZ怎么理解?
     我的理解是输出数据的速率是由输入时钟引脚PD_SCK的输入速率决定的,怎么会是固定的呢?比如我程序中PD_SCK慢一点,则输出数据速率就会低一点,如果PD_SCK快一点,则输出数据速率就会慢一点,不知错在哪里?请指点,多谢!

网友A:
现在是选型阶段,在考虑一些指标是否够的问题,没有实物,没法测啊,大侠指点一下了。

网友B:
10/80和你的读取频率,是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果你读得快一些,就会得到重复的结果,等于把一个数值读了n次。

网友A:
恩,楼上的回答,比较契合我意,高手!

网友A:
玄德,再请问一下,这个输出速率10/80hz具体是什么意思?是1秒钟能输出10个有效的AD转换数值?换言,就是一秒能读出10个数值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玄德,再请问一下,这个输出速率10/80hz具体是什么意思?是1秒钟能输出10个有效的AD转换数值?换言,就是一 ...

就是每秒最多转换或者说刷新10/80次。

读快了没意思,慢了无所谓。

网友A:
好的,多谢了!

网友C(2017-05-21):
老大啊,我用的20kg的秤,hx711通电时间久了,数值各种不准,都是按照推荐的驱动程序写的啊,就是不行??

网友C:
能联系你们吗,我的QQ:261714273

网友D:
10Hz或者80Hz用的是HX711内部的时钟,

网友E:
10Hz还是80Hz有15脚电平高还是低决定。 如果是10HZ,想读快也读不了,而不是重复. 因为必须等DT脚的电平变低,才可以开始读数。10Hz时,DT脚高电平时间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