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2驱动可控硅

楼主(2016-08-03):
MOC3022驱动可控硅,失败。
用示波器观察了MCU输出的触发信号是有的。MCU的输出触发电平为3.3V。  光耦次级负载就是没反应,元器件都为正常的情况,就是没有反应,帮忙找一下原因

网友A:
不奇怪——不区分第一第二阳极的结果。

网友B:
双向触发管需要提供一个十几 伏的触发电压来触发可控硅,你现在接法一端接G控制端没错,另一端看似接火线,其实对G而言,相当于接"地"了.应该接到负载与可控硅的连接端.仔细看例程.(打个比方,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需上拉才行.)
你要完全照例程接,哈哈,可控硅画成三极管那样恐怕不大有人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触发管需要提供一个十几 伏的触发电压来触发可控硅,你现在接法一端接G控制端没错,另一端看似接火线,其 ...

是的大神,就是在这个细节上出错了 导致寻找问题好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大神,就是在这个细节上出错了 导致寻找问题好久

可控硅画成三极管那样恐怕不大有人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