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教技术一个问题,关于f0505s-1w

楼主(2016-08-03):
我们有一批产品使用的是金升阳f0505s -1w,近期返修的产品大部分是隔离烧毁,烧毁的症状是输入5v输出为1点多v,看完数据手册后我怀疑是输出端并联电容过大或者上电瞬间过压导致,在近期生产的板子中我们把输出段电容改为100uf,之后一级降压改为10uf,上电测试,输入电压为5.09v峰值5.2v,输出为4.9v,峰值5.1输出电流最大70ma最小32ma,在来回上电测试中,发现隔离仍损坏,症状和之前一样,输出1点多,电流20ma左右,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试过金升阳的浪涌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金升阳的浪涌电路吗?

谢谢你的回复,浪涌也有可能,但是在示波器上捕获上电波形,波形中并没有出现电压尖峰的情况,等会我去再测一下,除了这个问题外你还有什么猜想

网友B:
您好!
   从你这边反馈的问题,可能是后端过载导致,过载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内部三极管发热严重而烧毁。
   分析方法如下:
   1、采用电流探头测量输出端启动时的电流大小,并实时检测系统在正常运转时,输出端是否存在过载情况
   2、若因为过载导致,可根据负载情况选择我司更高功率产品
   有问题随时打我电话 020-38601850 分机8701  瞿工

网友C:
学习了

技术讨论区,禁打广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浪涌也有可能,但是在示波器上捕获上电波形,波形中并没有出现电压尖峰的情况,等会我去再 ...

你的电路是按照模块给的电路设计的吗?

网友D:
空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是按照模块给的电路设计的吗?

谢谢回复,模块设计应该没有问题,无空载情况,之前测试时用12v电源,后质询使用者把电源换成了24v,在来回跟踪上电波形时,发现有偶尔的尖峰,在之前板子中加入tvs后,在来回上电进千次的测试中暂时没发现损坏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从你这边反馈的问题,可能是后端过载导致,过载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内部三极管发热严重而烧毁。 ...

谢谢回复,我们这边前期使用过程中,模块有一个有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一个有输出端短路情况,如果排除的浪涌和过载以及轻载的情况,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可导致模块损坏。

网友B:
您好!
模块有一个有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一个有输出端短路情况,理论上来说产品过功率损坏可能性更大些。所以还是需要重点分析过载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模块设计应该没有问题,无空载情况,之前测试时用12v电源,后质询使用者把电源换成了24v,在来回 ...

原来是这样弄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模块设计应该没有问题,无空载情况,之前测试时用12v电源,后质询使用者把电源换成了24v,在来回 ...

那个瞬间的电压有很大影响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这边前期使用过程中,模块有一个有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一个有输出端短路情况,如果排除的浪 ...

是使用时间很长吗?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模块设计应该没有问题,无空载情况,之前测试时用12v电源,后质询使用者把电源换成了24v,在来回 ...

瞬间电压能够到多少?

网友G:
我觉得是烧坏了芯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这边前期使用过程中,模块有一个有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一个有输出端短路情况,如果排除的浪 ...

还可能是外部干扰造成的。

网友:
这个模块的电压不足吗?

网友H:
测试过前端电压吗?

网友H:
空载只能造成输出问题,不一定损坏芯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这边前期使用过程中,模块有一个有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一个有输出端短路情况,如果排除的浪 ...

请问,楼主现在还有问题吗?

网友J:
负载过大烧毁了吗?

网友J:
建议加个保护路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这边前期使用过程中,模块有一个有输入端短路的情况,一个有输出端短路情况,如果排除的浪 ...

负载过大,容易损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那个瞬间的电压有很大影响吗?

肯定容易击穿芯片。损坏芯片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负载过大,容易损坏。

过载是一种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使用时间很长吗?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散热也不会烧掉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