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黑色的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6-08-03):
在原理图上C7(我圈起来的那个位置我之前以为是电容,但是不是),有阻值约15K。但是如果是电阻的话,为什么又要和一个100K 的电阻并联起来而不是直接用一个小的电阻?

网友A:
从楼主电路来看,此处应该是NTC热敏电阻,正温度系数的NTC做温度补偿,温度上升放大倍数减小,此处不太可能用电容。NTC并联100k电阻是减小热敏电阻的非线性。从元件外观来看,的确是热敏电阻。参见下图: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时红外人体感应,此元件是热敏电阻,起到一个温度补偿的功能!

网友C:
这样的封装,
电阻会有明确的字标,而电容没有;
电阻一面是黑色,另一面是白色,而电容两面没有区别。

网友D:
可能是超前电容

网友E:
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测过了,电容档没值,电阻档15K,如果是电阻,为什么又要并联上一个100K 的电阻?

楼主:
如果是电阻,为什么又要并联上一个100K 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封装,
电阻会有明确的字标,而电容没有;
电阻一面是黑色,另一面是白色,而电容两面没有区别。

这个东西两面都是黑色,如果是电容,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但是我测出来有电阻啊?

网友C:
两面都是黑色,不会是磁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面都是黑色,不会是磁珠吧?

磁珠?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珠?干什么用的?

体积、数值都很小的电感,
但电阻不会是15K那么大,基本是短路线。

网友F:
最好去测下,更精确点

网友:
阻值随温度变化吗?

网友G:
有可能,用烙铁加热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H:
看起来好像是热敏电阻

网友I:
电容,封装就那样,用lcr 测试下

网友J: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解,楼主以为那个是个电容,所以就在原理图上放了一个电容(逆向设计)。原始电路图肯定不是电容 ...

确实不是电容,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用烙铁加热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

有变化,确实是NTC,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好像是热敏电阻

谢谢了。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解!帮楼主补个图吧。

哈哈,谢谢啦,知道啦

网友L:
热敏电阻有点可能啊。可以用吹风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热敏电阻有点可能啊。可以用吹风机试试

是热敏电阻,谢谢啦

网友M:
你整个电路实现了什么功能  或者你这是个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整个电路实现了什么功能  或者你这是个什么产品

26楼说的就是

网友N:
看电路像电容;
看外观像磁珠;

加个小电流测试下,调节电流,器件2端电压时否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电路像电容;
看外观像磁珠;

谢谢,我觉得22楼说的是多的,并且也测试了,温度变化,阻值会有大幅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