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个程序在编译时系统提示Rxbuffer and Txbuffer undefined 应该如...

楼主(2016-08-03):
#include <stm8l052c6.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NIQUE_ID_START_ADDR 0x48CD
unsigned char i;
int temp;
char t;
unsigned char * pUniqueId;
void USART1_Init(void);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1_CR1=0x00;
        USART1_CR2=0x0c;
        USART1_CR3=0x20;
        USART1_BRR2=0x03;
        USART1_BRR1=0x68;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ODR|=0x02;
        PD_DDR|=0x02;
        PD_CR1|=0x02;
        PD_CR2|=0x02;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Usart1_Init();
        while (!(USART1_SR & 0x20));
  USART1_DR=RxBuffer;
  while (!(USART1_SR & 0x80));
        USART1_DR=TxBuffer;
  while (!(USART1_SR & 0x80));
}

网友A:
你这个从哪移过来的程序呀,TxBuffer和RxBuffer没有进行定义,必须要定义类型才能使用的。还有,主函数的while大循环也没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从哪移过来的程序呀,TxBuffer和RxBuffer没有进行定义,必须要定义类型才能使用的。还有,主函数的wh ...

那应该怎么改呀,我不懂。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改呀,我不懂。求教

你这什么也不懂的话,有点纠结呀。推荐你看看风驰STM8的教程吧。这个得从基础学起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也不懂的话,有点纠结呀。推荐你看看风驰STM8的教程吧。这个得从基础学起的,没办法。 ...

好吧,谢谢了

网友A:
你应该从新建工程学起的。工程的建立就不对,还有,对于初学者来说,建议用库操作,不要用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从新建工程学起的。工程的建立就不对,还有,对于初学者来说,建议用库操作,不要用寄存器。 ...

但是我用的是STVD这个软件,它只有一个库,其他库什么也没有,所以只能用寄存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的是STVD这个软件,它只有一个库,其他库什么也没有,所以只能用寄存器了 ...

你ST官网下载STM8L的库,里面有例程的,打开看看例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