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未安装的提示框

楼主(2016-08-03):
USB断开eeprom后,驱动安装后显示Cypress EZ-USB FX2LP EEPROM missing,现在连接上eeprom后,出现硬件未安装的提示框

网友A:
提示框写的啥

楼主:
上面的文字是Cypress USB Bootloader 0x1004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的VID和PID码不对

楼主:
拿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断开eeprom,这样驱动装好后再插上eeprom,然后就可以烧录程序到EEPROM了

网友D:
同样,若是eeprom里程序错误,也可以用此法解决,亲测可行,而且大家都是这么搞的,哈哈。。。。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