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实时性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6-08-03):
(无正文)

楼主:
很奇怪,我选择O3和O2时,程序运行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A:
用O1级呢

楼主:
用O1级时就OK了

网友B:
可以了吗?

楼主:
但是O1级还是满足不了我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C:
你的变量被优化掉了

楼主:
还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呢?

网友D:
变量全部改成不可优化型的

网友E:
由于高的优化级别会更改指令执行顺序, 优化存储读写操作.
对于时序相关的代码, 特别需要注意优化问题.

网友F:
除了看优化后生成的汇编代码, 就只有仔细测试咯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