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启动FIFO功能。

楼主(2016-08-03):
(无正文)

网友A:
目前的情况是什么

网友B:
你想实现什么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发送的数据能发到TXBUF里面,但是不能接收

网友C:
在程序中做什么了都

楼主:
对SCI接口做了定义,

楼主:
设置了波特率

网友D:
还真没写过不用FIFO的SCI通讯

网友E:
使用中断接收数据试试。

网友F:
或者读取寄存器 直接等待接收!

楼主:
嗯,我知道了,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G:
fifo不是直接用来接收的吗?

网友G:
你还有寄存器可以启动fif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