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随机抖动设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8-03):
中颖触摸芯片中的触摸按键的如果在选定的开关频率下,随机抖动设置有什么作用?

楼主:
为什么低频(>27/4)的时候设置,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不同的按键寄生电容不同,调整那些参数,实现按键能够产生比较一致的RAWDATA值呢?

网友B:
如果想做到初值一次,直接调节放大倍数。可以使初始值一样。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那我就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