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两个元件的参数

楼主(2016-08-03):
希望广大坛友能伸以援手  谢了

楼主:
感觉也像  关键是没有看到具体资料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B:
这图孙悟空恐怕也看不清

网友C:
没看清是啥

网友D:
8-PIN应该是运放TLE2142

网友E:
上图是玻封的二极管,型号很难猜,可能是普通二极管,也可能是稳压管,都是这样的封装。
看看上面有没有字标,貌似没有,很难办。

下图是说哪个芯片,我居然没有找到2142的字符。
不过,感觉7L说法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极这么粗,是玻璃放电二极管,普通二极管触发丝很细.
http://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 ...

感谢T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PIN应该是运放TLE2142

谢谢 就是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