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芯片为什么烧了

楼主(2016-08-03):
我的28335芯片烧了,上网买了两块芯片,叫师兄帮忙焊,把芯片拆下来后测量开发板,电压和地都正常,然后一把芯片焊上去,3.3v引脚就会和地导通(没上电),两个芯片在两块板上都一样,好痛苦,谁能解答一下 :'(

网友A:
DSP芯片烧了之后的表现就是芯片的电源和地短路   网上刚买的不应该有问题啊  不过网上的有些芯片不可靠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焊接的问题  如果焊接之前开发板是好的  焊接完了你可以查查引脚图

网友C:
  判断一下相邻两个引脚是vcc和gnd的有没有  如果有看看是否焊接有问题  慢慢排除  不能急于上电

网友D:
“短路”是完全短了,还是电阻很小?可能芯片就是这样,估计需要查一下datasheet

网友E:
芯片不一定烧了,焊接估计没焊好。

网友F:
你的外围电路不行吧?

网友G:
看看焊盘是不是短接了

楼主:
行,我检查下,结贴了哈

网友H:
焊接问题就不要找别人了。

网友H:
短路还是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I:
之前焊28069也出现了类似情况。3.3V和GND短路,检查后发现某个3.3V引脚和GND之间挂了一点点焊锡。
把板子仔仔细细刷了几遍,把28069引脚上的焊锡又吸了一遍;整个板子上其他元件焊点重新检查,该修的又全部修了一遍。板子也就好使了。
教训:晚上没台灯不能焊这种件;不能贪便宜买不好的焊锡;焊完的板子一定要刷干净。

网友J:
短路了吗

网友J:
你的电源有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