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哥分享:单片机ADC与传感器计算公式获取技巧

楼主(2016-08-03):
*今天一直被群友逼问这一个问题,应他们要求,就发个贴分享下。
-->当遇到没有给出相应的测量数据的传感器时,比如我在工作中使用到的光检测传感器,
      是不知道相应的光功率对应的电压值是多少。
现在提供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参考:
(C哥使用环境是OFFICE 2007)
-->首先我们来测量实际的应用值,比如:

输入光功率和电压都是实际测量的值,基本每个传感器都是差不多的数据,ADC的值是计算出来的。

-->点击菜单栏 插入 选择x y 散点图 选择平滑曲线带数据的类型:

-->经过上面的操作可得到一张空白表,对着按右键,添加数据

-->注意 y为 未知值,一般是我们想测量之后转换得到的值,x一般为采样电压值

-->单击曲线,按右键添加趋势线。

-->记得勾选显示公式

最后当然在代码上加上自己的函数关系,当然,关系不仅仅只是这样,得到真实值还和采样电路是否放大或者其他处理有关系。

这里作为一种辅助的处理手段,一种小技巧,原理很简单,或许有些人已经用上 有些人还不会。想用的可以自己研究下。
不是所有的函数关系都能直接处理,或许需要分段,或许需要微调吗,或许。。。
**------------------------------------------------------------------------------------------------------------------------------**
office2007版以上会更好哦!!
                                                       ------minDragon-----/------Cisco------/----简称C哥------

楼主:
最后两张图纯属失误

网友A:
Excel 用的不错

最后得出的公式,也看的出没有考虑单片机的感受

网友B:
matlab也可以直接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也可以直接拟合。

不需要使用数学建模的时候  装个matlab还要学习怎么用,强大的Excel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当然,会用 matlab的话 是最好的选择了。这里只供参考。

网友C:
学习了,收藏起来。Excel真的好强大。

网友D:
有的传感器没法判别,输入也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传感器没法判别,输入也不可控

是的 有些传感器只能点对点处理了。

网友E:
好帖子啊!这个必须顶!必须赞!学习啦!

网友F:
早就这样干了,哈哈。

网友G:
增长知识了 !谢谢分享。赞!

网友H:
分段线性插值

网友I:
值得学习,不过楼主,错误的地方得尽快改过来

不然,我们都看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值得学习,不过楼主,错误的地方得尽快改过来

不然,我们都看糊涂了

比较少发帖,我好像找不到在编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matlab也可以直接拟合。

大侠能讲解一下怎样输入吗,翻了很多资料还没学会。

网友K: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