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PID控制温度

楼主(2016-08-03):
我搭建了一个制冷的模块,需要实现恒温控制,想用PID算法实现,但是我不懂simulink,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哪位大神能够提携哈?主要给我讲讲:
1。控制对象函数怎么确定
2。怎么用simulink搭建系统
3。以及我需要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楼主:
有大神知道么?有大神知道么?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A:
模型准就可以啊

楼主(2016-09-09):
谢谢你帮我顶,分就给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我顶,分就给你吧

风儿

你的太高级了,表示不懂呐

网友C:
怎么没大师回答呢?很期待......

楼主:
我自己的帖子,我来回答吧
其实,确定PID的参数,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matlab程序就可以得出来,只是过程如下:
1。需要根据经验得出你的系统的控制对象函数,这个可以通过查找相关的文献或者问下对这方面有经验的让你
2。用增量式PID算法或者位置式PID算法很容易救得出来PID的三个参数,我用的是增量式PID算法,将比例、积分、微分的系数分别根据经验取不同的值一直不停的尝试,直到达到满意的结果,当然有些论文里提到可以先确定比例的值,再确定积分的值,再确定微分的值。
关于用simulink确定PID参数的方法我还在尝试中,如果有了结果会再水一帖,各位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请打赏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