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怎么烧录程序?是不是只能用JTAG?串口可以用吗?

楼主(2016-08-03):
SH79F085怎么烧录程序?是不是只能用JTAG?串口可以用吗?

网友A:
串口通常用来调试,JTAG用来下载

网友B:
SH79F085/165 一般厂家没烧录ISP代码,所以只能用JTAG下载,,如果你有很大量,可以要求厂家事先把ISP下载代码烧录进去

网友C(2016-11-16):
两者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