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1口电平有影响吗?

楼主(2016-08-03):
P1IN读到的会是0xff吗?

网友A:
无影响,你可以在调试的时候观察P1IN寄存器

网友B:
P1被设置成输入,那么其输出寄存器也就没有和IO口接上,P1OUT不影响IO电平

网友C:
没有的,你读取的是引脚的状态的。

网友D:
跟你的外部输入有关系的。

楼主:
嗯,我知道怎么做了,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