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各位大侠,有个急问题问大家,我用28335转换了模拟量,用SCI 将这个数字量信号发出去,AD转换没问题,但是数值写到SCITXBUF里面发送时,写不进去,赋值号右面是正常数值,数值不大,没超过8位,赋值号左边TXBUF是0,写不进去,我查看其它的寄存器也同样写不进去,我用的是例程,软件应该没问题,硬件能AD转换是不是证明也没问题,所以找不到原因,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A:
这些同名寄存器有两个实体,读、写操作的不是同一个寄存器。
写进去的值是永远读不出来的。

你直接观察串口发送是否成功就行了。

楼主:
多谢回答,是这样的,我明天再试看看;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些寄存器如果读不出来,但是查询标志位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查询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些寄存器如果读不出来,但是查询标志位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查询到? ...

这两者有关联吗?!

楼主:
因为我是用自发自收,发出来的数据如果是正常的,在收发都配置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能收到,如果能收到,接收的标志应该变为1,问题是这个没有变为1,所以没法判断发送是否正常;如果发送正常,TX引脚应该有数据变化,应该用示波器能抓到波形,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我感觉你应该先把串口程序单独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