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8-03):
// delay > 20mS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0x00 ;
   while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10)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0x00 ;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能延时20S

网友B:
while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10)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这个肯定在中断里计数了

网友C:
只靠这些代码很难说的  看你的系统时钟配置到了多少

网友D:
还有要看你的CpuTimer0.InterruptCount赋值在哪儿改变了

网友E:
感觉代码有问题吧CpuTimer0.InterruptCount=0刚执行结束

网友F:
就是while语句 别的地方有机会改变让它大于10吗  那怎么可以20ms呢

网友G:
你全局搜一下CpuTimer0.InterruptCount 变量估计就明白了

网友H: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这是个函数吗 楼主得继续搜索看看具体情况 可能是用来计数的3  等他跳出循环就延时了啊 前面都赋值为0了的 必然要有东西致使他改变才能出循环呀

楼主:
哦,我明白了,那就多谢大家啦

网友I:
DSP定时器0

网友I:
CPU定时器0中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