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x系列-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的用法,你了解了吗?

楼主(2016-08-03):
一直以来,忘了从哪款芯片转过来的,总以为
  1.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DataBit  ( GPIO_TypeDef *  GPIOx,
  2.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3. )
这个函数读取到的是某个Pin的电平状态,返回的是0或者是1.而函数的返回类型也是BitStatue,这个原型的定义如下:
  1. typedef enum FlagStatus BitStatus
  1. enum FlagStatus

  2. Enumerator:
  3. RESET
  4. SET
总以为返回值是RESET或者是SET。其实不是。
以PC3为例,当PC3接高电平的时候,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3)的返回值是0x04。接低电平的时候返回的是0。
以PB4为例,当PB4接高电平的时候,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3)的返回值是0x10。接低电平的时候返回的是0。
仔细看看库手册中是怎么说的呢?
  1. Return values:
  2. BitStatus : GPIO input pin status.
GPIO输入引脚的状态。这里实际应该理解为所用引脚GPIO组屏蔽其他引脚状态后的port值。
所以,当我们应用某个IO为输入引脚,判断这个引脚的电平状态的时候,是不可以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 == 1)这样的语句的,在设置为输入引脚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切记,切记。

网友A:
if((GPIOX->IDR&GPIO_PIN_x<<x)==0,或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GPIOX->IDR&GPIO_PIN_x

你这是用的寄存器,而且这个x是需要自己修改的。

网友A:
对的,我以前也象你讲的那用,被坑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