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没有响应

楼主(2016-08-03):
我现在用STM32软件模拟IIC主机去访问CY8C20110(地址为0x00),CY8C20110总是没有响应,这是为什么啊?我的clock是108Khz。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capsense express那几个关于IIC的应用笔记

楼主:
具体是哪一些?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B:
AN44208有写到IIC时序。CY网站上有。

网友C:
你也可以到这里下载:求cy8c201**系列的iic驱动程序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74860

网友D:
我以前用CY8CTMA340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TMA340做从机,但总是主机读它没反应。

网友D:
但我确定的我主机IIC程序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用这个主机与CY8C21434进行IIC通信可以。

网友E:
仔细看了这个IIC的规格书,它里面对其XRES引脚这么写的:Active LOW external reset with internal pullup

网友D:
这才知道是因为我把复位引脚接在地上,所以它一直忙于复位。而这个复位的设置正好和CY8C21434的相反。

网友F:
还有,建议你用示波器信号波形,我以前做TTL芯片与CMOS芯片的IIC通信时就遇到过用5V电压上拉后,结果IIC信号只有3.3V,也导致通信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