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GSM模块调试过程中出现个有趣的现象,不影响使用,但疑惑

楼主(2016-08-03):
我用stm32开发板的串口控制GSM模块,STM32的UART_TX与GSM的UART_RX连接,而我把GSM模块的UART_TX和我开发板上的串口RX连在一起了。那么,通过stm32给GSM模块发送控制指令,然后GSM会返回一些指令,这样就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观察GSM返回的信息了。
不过呢,当中有个奇怪的现象。请看下面:
STM32:AT
GSM:OK
STM32:AT
GSM:OK
以上是很简单的一个应答,如果通过我上述的接法,串口调试助手应该收到的是GSM返回的两次数据,也就是OK,OK。
不过呢,如果用串口助手去观察,我发现了串口助手收到的是 AT OK AT OK。
————————————————————————————————————————————
非常奇怪,我电脑串口的RX只连了GSM的TX,也就是只会收到GSM返回的消息,而AT是STM32发到 GSM的 RX的。
————————————————————————————————————————————
怎么会出现上面的现象呢?想不明白,虽然不影响使用,不过还是希望能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往上面一挂,一目了然。

网友B:
很简单的原因, 因为gprs模块是默认打开回显的。

你可以 使用AT指令    ATE0  关闭回显 或者 ATE1 打开回显。

一般情况是关闭的比较好调试。